[protel] 【活动贴】PCB布线设计时寄生电容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3-02-19):
PCB布线设计时寄生电容的计算方法在PCB上布两条靠近的走线,很容易产生寄生电容。由于这种寄生电容的存在,在一条走线上的快速电压变化会在另一条走线上产生电流信号。

网友A:
这个公式可靠么??

网友B:
围观中。。。。。。
请问图中的“地线”穿过这2根“PCB走线”么?这个寄生电容的计算方法属于中间有地线还是没有地线?我觉得这两种的结果就不一样,能介绍的更详细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围观中。。。。。。
请问图中的“地线”穿过这2根“PCB走线”么?这个寄生电容的计算方法属于中间有地线还 ...

我也不清楚,希望作者能够好好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希望作者能够好好讲讲

是呀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是呀

作者不是你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者不是你么?

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围观

反正有点奇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点奇怪啊

嗯  如果把条件补充了  再证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  如果把条件补充了  再证明一下就好了

你帮忙证明一下吧,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帮忙证明一下吧,兄弟~

能证明我就开新贴了   不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证明我就开新贴了   不会啊

我的老天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天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哭~

网友A:
要相信自己的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相信自己的路

;P

网友F:
:lol 电路板工作频率不高的话应该要求不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频率低,问题都好说

那肯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频率低,问题都好说

:) 嘿嘿 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嘿嘿 是啊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