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等效电阻怎么算?

楼主(2013-02-20):
不列节点电流方程,只用反馈的思想

网友A:
看不懂,求解释。

网友B:
烦什么亏,Rd+ro得了

网友C:
这是个并联反馈,即按电流源并联输入处理。如此,先必须假设输入为电流源。

显然,无反馈时(去掉受控电流源)输入阻抗为Rd + ro。现在再加入受控电流源,其开环“增益”(实为其跨导)等于gm,反馈“系数”(实为跨阻)是ro。所以有

    R‘ = (Rd + ro) / (1 + gm ro)

这里需要注意其输入为电流源的假设,否则按并联输入计算无效。但是,最终结果与此假设无关。

网友B:
:dizzy:X——V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并联反馈,即按电流源并联输入处理。如此,先必须假设输入为电流源。

显然,无反馈时(去掉受控电流 ...

你说的我想过,就是说电压输入,RD上电流当做输出,这样确实开环增益是gm,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反馈系数是ro,因为电流毕竟不是只流过r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并联反馈,即按电流源并联输入处理。如此,先必须假设输入为电流源。

显然,无反馈时(去掉受控电流 ...

好难理解啊,请问能说下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么?还有反馈量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并联反馈,即按电流源并联输入处理。如此,先必须假设输入为电流源。

显然,无反馈时(去掉受控电流 ...

同楼上所问,请HWM大侠给我们说一下信号的输入、输出点 反馈量的输入、输出点分别是什么? 那个反馈系数为什么是ro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想过,就是说电压输入,RD上电流当做输出,这样确实开环增益是gm,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反馈系数是ro ...

首先得明白,这是个并联反馈形式——即反馈和输入信号以并联方式叠加。并联反馈需采用电流模分析,这里就是流过ro的电流。对于电流模分析,首选的信号源必然是电流源,此处受控源就是个电流源,而输入信号自然也需选择电流源。并联反馈在电流模分析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公式 ri / (1 + AF) 直接计算其反馈下的输入阻抗。至此,余下的问题就是确定相关的参数ri、A和F。

ri显然就是拿掉受控源后所剩的那部分的输入阻抗,即 ri = ro + Rd。

A也非常显然,即为受控源的“增益”——跨导gm。

F是去掉输入电流源(即断开输入)后看受控源的输出对其输入的影响,在此显然是ro(注意此时Rd上无电流),即反馈“系数”为跨阻ro。

代入得

    R' = (Rd + ro) / (1 + gm ro)

拿掉受控源就是去除直接的信号通路,理解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难理解啊,请问能说下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么?还有反馈量是多少呢

此电路不涉及到具体的输出,分析输入电阻也无需具体输出的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所问,请HWM大侠给我们说一下信号的输入、输出点 反馈量的输入、输出点分别是什么? 那个反馈系数 ...

相关问题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仔细体会其内涵。

其实,这些内容都是《模拟电子线路》中的基础。如果能理解其相关部分的“真谛”的话,这些个问题都是小菜一碟。

如果有类似的基础问题,也可到“21学堂”(在21IC群组内)提问。对于某些共通的问题,我会给出相关的专题论述。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明白,这是个并联反馈形式——即反馈和输入信号以并联方式叠加。并联反馈需采用电流模分析,这里就 ...

F是去掉输入电流源(即断开输入)后看受控源的输出对其输入的影响,在此显然是ro(注意此时Rd上无电流),即反馈“系数”为跨阻ro。
为什么Rd上没有电流呀? 我之前以为电流源的输出是通过ro和Rd分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是去掉输入电流源(即断开输入)后看受控源的输出对其输入的影响,在此显然是ro(注意此时Rd上无电流) ...

输入断开了以后,Rd还有回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断开了以后,Rd还有回路吗?

谢谢HWM大侠耐心解答哈,输入不是X那个点吗?输入断开了地还在的吧~ 可能是我没有搞清楚信号输入输出点 和 反馈输入输出点的具体位置。您能不能给指点一下呀? 我理解的信号输入点是X,信号输出点也是X,反馈输入点是X,反馈输出点是Rd、ro之间的那个点,您说对吗?

网友D:
我明白了哈 输入点X断开后,Rd没有回路,从地流出去的电流回不到X了,所以Rd不能作为反馈F的一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明白,这是个并联反馈形式——即反馈和输入信号以并联方式叠加。并联反馈需采用电流模分析,这里就 ...

还是不太懂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开环增益是gm,还有我下面这个图您能帮忙看看哪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开环增益是gm,还有我下面这个图您能帮忙看看哪错了吗?

...

由于是电流模分析,这里所谓开环就是去掉ro,仅剩电流源和Rd串联。如此情形下的I~V关系(即I = gm Vx)反映了其开环“增益”——gm。

这图是个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开环增益是gm,还有我下面这个图您能帮忙看看哪错了吗?

...

不太懂就对了:)
第一,此类题目只是计算端点看过去等效电阻无所谓“输入信号”,也就无所谓“串/并反馈”之论
第二,因此,计算灵活性较大,根据不同等效电路可有不同“增益”表达——既可以作gm,亦可作gmR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就对了
第一,此类题目只是计算端点看过去等效电阻,无所谓“输入信号”,也就无所谓“串/并反馈 ...

此观点完全错误....

不好意思,建议去补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观点完全错误....

不好意思,建议去补基础。

不知错在哪里,请指教
以主题帖为例,若取A=gmRo,F=1,有何不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开环增益是gm,还有我下面这个图您能帮忙看看哪错了吗?

...

补充:(原本不想说的)

先说明,前述“电压串联反馈”是指串联反馈,此地电压是对反馈信号类型(即电压模)的强调,而非指输出电压。

后图的输入电阻是

    Rin = (ro + Rs) (1 + gm (ro||Rs))

分析

去掉受控电流源,显然无反馈下输入阻抗是ro + Rs。此地开环“增益”同样是跨导gm,但反馈“系数”是跨阻ro||Rs。串联反馈的输入阻抗是ri (1 + A F),代入得

    Rin = (ro + Rs) (1 + gm (ro||Rs))

这个结果可以用电路分析的方法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错在哪里,请指教
以主题帖为例,若取A=gmRo,F=1,有何不可

错在对“反馈”的漠视。

无论如何定义A和F,此地反馈都存在,ri/(1+AF)和ri(1+AF)都成立!

由于考虑电流摸分析(这是并联反馈输入的常规分析方法),非常自然地会考虑“A”=gm。而且,采用受控源的参数作为“开环增益”也是个非常直观的方法和手段。

若要说此类问题有几种解法,自然不仅是一种,最为基础的便是电路分析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烦什么亏,Rd+ro得了

象这样的话建议少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所问,请HWM大侠给我们说一下信号的输入、输出点 反馈量的输入、输出点分别是什么? 那个反馈系数 ...

前面的结果虽没有错
但这不是信号(放大)处理,没有必须的信号输入端(当然,你可以假设有,计算中再去掉)
你可以受控源两端任意作反馈的出/入端,所要求的R'可作输入亦可作输出电阻认识

个人分析计算时,若不能一下子形成认识,则最好自己建个模型,不要光听大侠小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明白,这是个并联反馈形式——即反馈和输入信号以并联方式叠加。并联反馈需采用电流模分析,这里就 ...

“这是个并联反馈形式——即反馈和输入信号以并联方式叠加”——输入信号在哪儿,反馈和谁并联
“受控源就是个电流源,而输入信号自然也需选择电流源”——若是电压控制电流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象这样的话建议少说。

不过是个人认识而已,怎么像个老大口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原本不想说的)

先说明,前述“电压串联反馈”是指串联反馈,此地电压是对反馈信号类型(即电压 ...

额,还是有点不太懂,什么是地电压,什么是地反馈,一点都听不懂,大二时老师也没讲过啊,我现在大三,好多东西都没学过,您能讲清楚一点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结果虽没有错
但这不是信号(放大)处理,没有必须的信号输入端(当然,你可以假设有,计算中再去 ...

请问该如何假设呢?就是输入输出端在哪,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还是有点不太懂,什么是地电压,什么是地反馈,一点都听不懂,大二时老师也没讲过啊,我现在大三,好 ...

此地电压是对反馈信号类型......”,此“地”应和前“此”连用——即“此地”,而非“地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如何假设呢?就是输入输出端在哪,谢谢你了

好像你没完全明白
1.“信号”输入端没有必要存在
2.“反馈”输入端,任意2选一

网友E:
这个帖子很给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过是个人认识而已,怎么像个老大口吻

你那话确实少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那话确实少说啊。。。

你看我是删了它还是编辑一下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原本不想说的)

先说明,前述“电压串联反馈”是指串联反馈,此地电压是对反馈信号类型(即电压 ...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是并联反馈第二个却变成了串联反馈,他们在输入节点间不都是电流相加么?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原本不想说的)

先说明,前述“电压串联反馈”是指串联反馈,此地电压是对反馈信号类型(即电压 ...

还有下面几张图是我去年学模电遗留下来的几个问题,希望您也能帮忙解释下

计算反馈系数时为什么不用考虑箭头方向上的等效电阻呢

网友B:
谁在“漠视”反馈

网友F:
工程上,没人会去记这个结论的,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记rin=(1/gm)*[1+RD/ro1)](尽管两者可相互转化),更加直观好用。推公式的目的绝不是要得到一个表达式,否则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B:
真谛在哪里,没有信号输入,没有并联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谛在哪里,没有信号输入,没有并联串联

额,我是不懂了,不过能帮忙看看上面课本上的问题吗,也是困扰我好久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上,没人会去记这个结论的,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记rin=(1/gm)*[1+RD/ro1)](尽管两者可相互转化) ...

能帮忙看看课本上的那个反馈的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看课本上的那个反馈的问题吗,谢谢了

课本上那个了解即可,实际手算操作中极少有人会那样干的,什么z参数,y参数,g参数.。。。。复杂的一腿,还让不让人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课本上那个了解即可,实际手算操作中极少有人会那样干的,什么z参数,y参数,g参数.。。。。复杂的一腿, ...

哦,我是想问为什么不考虑圈出来的地方的输入电阻

网友F(点评):
因为是深度负反馈,解决起来容易多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是不懂了,不过能帮忙看看上面课本上的问题吗,也是困扰我好久的,谢谢 ...

你的“课本问题”提得非常好,很少有人提及
不过,一贴3题有点乱,你可另开新帖提问

网友G:
几个连接起来的电阻所起的作用,可以用一个电阻来代替,这个电阻就是那些电阻的等效电阻。也就是说任何电回路中的电阻,不论有多少只,都可等效为一个电阻来代替。而不影响原回路两端的电压和回路中电流强度的变化。这个等效电阻,是由多个电阻经过等效串并联公式,计算出等效电阻的大小值。也可以说,将这一等效电阻代替原有的几个电阻后,对于整个电路的电压和电流量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这个电阻就叫做回路中的等效电阻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9%98%bb/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我是想问为什么不考虑圈出来的地方的输入电阻

例6•4•2中的电路存在两种反馈负反馈,设计中会选择电流负反馈远小于电压负反馈,所以电阻Rf中的电流会远大于前面那个三极管的Ie1,所以无需考虑你箭头标示的电阻,只考虑两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