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DXP(AD)规则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
就是我想要设置一个规则。比如说我现在规则里已经有一个最小间距是0.508.但是我想对某个焊盘特例使他对导线的最小线距为0.254.又不会与前一个冲突。怎么办?我设置了好久都不行。

顺带问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2013-02-20):
先设定一个通用规则再与上一个新的规则(就是那个特例)

原则上就是这样。

网友B:
将后一个间距规则的优先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后一个间距规则的优先级提高!

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让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与交互式布线和焊盘相重叠时不变绿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定一个通用规则再与上一个新的规则(就是那个特例)

原则上就是这样。 ...

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让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与交互式布线和焊盘相重叠时不变绿报警?

楼主: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