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给解释一下这个偏置电路的原理吧

楼主:
R1=9.5K  R2=33K  R3=60K
二极管选择1N4148   三极管选Q2N2511  供电电源5V  电容10uF

根据下面的解释:
选择R1 R2,将二极管负相端箝位到1V。此时,输入信号的最低值就能被箝位到1V以上。相当于交流部分被整体平移到1V以上了。附件2是Pspice仿真图。其中红色是输入信号。绿色是输出信号,蓝色是1V箝位点信号。

是怎么实现的呢?(主要是电容那,必须接在三极管前面射极前面)

网友A(2013-02-22):
假定D与R2之间这点电位被钳位在1V,那么三极管B极的电位在1.7V左右,假定三极管BC极之间的导通电压为0.7V,那么VIN点的电压被钳位在1V。至于电容,个人=认为是信号耦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D与R2之间这点电位被钳位在1V,那么三极管B极的电位在1.7V左右,假定三极管BC极之间的导通电压为0.7V, ...

但是这个电路不仅仅实现了箝位功能。
实际上,它相当于把整个电路的交流部分都整体提高到了1V以上了。也就是说波形仍然保持不变,只是最低值变成1V了。  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LZ理解有误,此电路不是将交流部分整体提高到了1V以上,而是提供了一个1V的直流偏置。请看你仿真波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你的信号会大部分在1v以上,是因为LZ的提供的交流信号有直流分量,另外,BC极的导通电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