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3-02-20):
如图,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是0.7V,求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229631009\Image\Image1\@O_OI[98[@{HM@206B$HS5G.jpg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229631009\Image\Image1\@O_OI[98[@{HM@206B$HS5G.jpg

网友A:
糊弄人的,I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糊弄人的,Id=0

何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解呢?

D1截止了

网友B:
是截止了  假如负极电势为0,正极的电势就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截止了

假设那个3K电阻的5V电源改成1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的话,二极管的电流多大呢?

网友A:
这也不会啊,口算就行
(10-0.7)/3=3.1
(5-0.7)/2=2.15
3.1-2.15=0.9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会啊,口算就行
(10-0.7)/3=3.1
(5-0.7)/2=2.15

(5-0.7)/2=2.15??这个不了解! 反向的也可以减去0.7V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5-0.7)/2=2.15??这个不了解! 反向的也可以减去0.7V吗?

我觉得I等于15V/5K  3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了

谢谢!你怎么分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7)/2=2.15??这个不了解! 反向的也可以减去0.7V吗?

:lol还是你厉害,纠正
(5+0.7)/2=2.85
3.1-2.85=0.25mA

网友D:
R1两端电压为15-5.7=9.3V,通过其电流为9.3/3K= 3.1ma
R2两端电压为5.7V,通过其电流为5.7/2K = 2.85ma
二极管电流为3.1-2.85 = 0.25ma

网友E:
回路电流法。。。。列方程 等我回忆一下。。。设2个回路电流为Im1、Im2
3Im1+0.7=10
-0.7+2Im2=5
Id=Im1-Im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路电流法。。。。列方程 等我回忆一下。。。设2个回路电流为Im1、Im2
3Im1+0.7=10
-0.7+2Im2=5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 搞错了点,刚刚百度了下方程有点错误修正如下
3Im1=10-0.7
2Im2=5+0.7
艾  我何苦列方程呢,刚才把参考方向搞错了。

网友F:
Ir1+Ir2=Id
Vr1+Vd1=5V
Vr2+Vd1=-5V

应该是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G:
可以先判断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还是截止。
方法是:
先假定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利用基尔霍夫电流方程和电压方程计算二极管阳极和阴极的电位。
(1)如果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说明预先的假定是错误的,二极管实际上处于导通状态。
(2)如果阳极电位等 于或低于阴极电位,则说明假定是正确的,即管子处于截止状态。
确定管子的状态后,若处于截止状态,可作断路处理;若处于导通状态,则可利用管压为0.3~0.7伏进行计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正解,用网孔电流法一算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