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4081为什么延迟电阻不起作用了?

楼主:
最近在用HIP4081做全桥直流电机驱动,单片机STM32F103R8T6发PWM,MOS管是STP60NF06,开始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左右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测试的很好,流过电机的最大电流10安时都正常。然后写了一个复杂一点的程序MOS管就烧了,嗡嗡的响,但是没爆,用示波器看是上桥臂MOS的栅极BHO波形的高电平和下桥臂MOS的栅极BLO波形的高电平有重叠的地方,AHO和ALO也有重叠的地方。我理解正常状态AHO是高电平的时候ALO应该是低电平,并且HIP4081的八脚和九脚的延迟电阻起作用的话,AHO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过一小段时间ALO才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并且数据手册上说延迟电阻越大延迟时间越长,但是现在AHO的高电平和ALO的高电平有一小段时间重叠。程序改成之前的简单程序,还是有重叠的地方,MOS还是响,并且不接电机时按左键AHO的MOS和ALO的MOS很烫,BHO的MOS和BLO的MOS凉;按右键BHO的MOS和BLO的MOS很烫,AHO的MOS和ALO的MOS凉。更换延迟电阻1k到470K波形还是有重叠的地方,并且重叠的时间不随延迟电阻值变化,更换HIP4081、4个MOS、4个续流二极管、2个自举二极管还是波形还是有重叠的地方;短路栅极电阻波形还是有重叠的地方。自举电容正极38伏,大家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如果解决不了,我只好再从新焊一块板子了。

网友A(2013-02-21):
1,你先用示波器量一下你的单片机输出控制上下桥臂的信号,是否有重叠?
2,如果有重叠的话,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初始化过程,是否有什么问题。
3,如果没有重叠的话,那么就说明是驱动芯片延迟时间,MOSFET的栅源电容引起。4,自举电容最好测量两端,维持一个稳定值就对了。你的示波器是通道之间隔离的吗?如果不隔离的话,请慎重,表笔一定要同个地。
你的自举电容为什么不平衡?
像你这种现象很常见的,慢慢查吧,往死区时间方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先用示波器量一下你的单片机输出控制上下桥臂的信号,是否有重叠?
2,如果有重叠的话,检查一下单片 ...

答复2楼:
1,上桥臂控制信号是AHI、BHI用1K电阻接12伏,数据手册上没有1K电阻,直接接12伏,我试了有没有1K电阻波形都有重叠。下桥臂控制信号是ALI、BLI用1K电阻接单片机,也就是单片机的两个脚发PWM和PWM-分别控制ALI、BLI,单片机一个脚发PWM给BLI时,ALI是低电平,另一个脚发PWM给ALI时,BLI是低电平。数据手册上是ALI接PWM,BLI通过反相器接PWM,这一点没有按照数据手册上接。
3,换了新MOS还是有重叠,需要给栅源并联电容吗?
4,自举电容等一会测试一下。示波器通道之间不是隔离的,两个探针是同一个地。
自举电容是平衡的,原理图上AHB引脚上也接了4个钽电容,2个直插电容,因为图片很大,截图的时候删掉了两个。其实AHB、BHB的自举电容我只焊了2个钽电容,2个直插电容。

楼主:
数据手册上第13页的电路图是AHI和BHI也由外部控制,栅极电阻10欧姆。我按照这个电路图接了,并且栅极电阻并联1N5822,现在MOS管不响了。接上电机能正反转,但是换向时MOS还是会直通,24伏被拉下来了,MOS没爆。从新上电还能转,换向时间要500ms才不直通,这么大的换向时间我们接受不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防止MOS直通,减小换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