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的SPI问题

楼主(2013-02-20):
图中所示,是一款芯片的时序图,表示的是初始化和读取数据值。我想问的是,当最下面的那条线即DRDY变为高的时候,接下来的16位数据,需要怎么读取,这是一个SPI协议,就是说,我的MOSI还要继续发16为数据吗?

网友A:
大哥,无图

网友B:
无图,但是猜得到你想问什么,SPI总线是靠时钟驱动的,读取的时候MOSI可以不发数据,其实跟发了数据是一样的,只是是固定数据罢了,另外你还是把图弄上来看看。

网友C:
无图啊,难道要用猜的

网友D:
不用操作,但实际上是发了数据的,楼上解释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呵呵,不好意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