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这个失真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20):
还有,为什么正弦的上半沿不能输出正的信号?求解啊!

网友A:
正负输入错,输入信号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输入错,输入信号超大

正负输入哪里错了?

网友B:
楼主引入的是正反馈啊,当比较器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正弦的上半沿不能输出正的信号?求解啊!

393输出未上拉。

网友D:
393用双电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93用双电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比较器用双电源作整型, 很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用双电源作整型, 很常见啊

我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比较器用双电源作整型, 很常见啊

我也用过双电源的比较器,但不是393呢

网友E:
原则上, 运放和比较器的供电是单还是双, 基本上就是直流参考点和输入动态的问题.

网友F:
一般393是用作单电源的,因为内部是把负电源当做参考的,如果要求输出有负电压,其实也可以接双电源,不过很少这样用,因为后级接口不一定匹配,双电源一般用311,没有输出正压是因为比较器输出是集电极开路,需要上拉,另外楼主的输入超过电源电压了,是要烧片子的。

网友F:
不过你加了保护,片子是烧不了的。

网友E:
看看LM393的内部电路图, 差动放大器作输入, 正反相端对称独立引出, 互为参考, 动态范围内, 没有第三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