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RCC高压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3-02-20):
请教各位大虾:我要做一个输出8000V,0.35mA的高压电源。前面部分用RCC,输入DC24V,频率要求20k~40k,后面用2倍压。变压器磁芯选Ae=15.5mm^2的,UI形状。目前无论怎么改,频率都在80k~140k之间,倍压后输出最高也才3500V。各位能否赐教一下,哪里能再改改。另外,由于变压器次级输出频率很高,一般万用表没法测量,有没有其他方法直接测量变压器次级输出?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将电阻R9减小,另外,在13003的BE脚上并接一个4148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阻R9减小,另外,在13003的BE脚上并接一个4148二极管

非常感谢大侠出手相助!我试一下。

楼主:
确实是有效的措施!
还有没有其他能够降低功耗,提高输出的方法?
听说基极用恒流驱动能降低功耗,不知是否真可以?

网友A:
提高输出不是你这么弄的,这个跟变压器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如果楼主对RCC不是很懂的,建议你用PWM芯片做,比如3843之类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可以加我QQ

网友B(2015-09-07):
另外,在13003的BE脚上并接一个4148二极管
是否可以降低R6?

请教:
@jimmywalk
并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