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关于AVR通讯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2-20):
程序main.c: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mmand.h"
void check_command(unsigned int intruction)
{
  //unsigned int a;
  usart_flag=0;
  //a=compare_command(rec_buf);
  switch(intruction)
  {
    case 1:usart_str_send("a\r\n");
    break;
    case 2:usart_str_send("b\r\n");
    break;
    case 3:usart_str_send("c\r\n");
    break;
    case 4:usart_str_send("d\r\n");
    break;
    case 5:usart_str_send("e\r\n");
    break;
    case 6:usart_str_send("f\r\n");
    break;
    default:
    usart_str_send("abcdd\r\n");
    break;
  }
}
void main()
{
  usart_init();
  usart_str_send("Hello\r\n");
  while(1)
  {
    if(usart_flag==1) check_command(compare_command(rec_buf));
  }
}
程序usart.c: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mmand.h"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FREQ 11059200
#define BUFF_SIZE 20
bit usart_flag=0;
unsigned char buf_num=0;
unsigned char rec_buf[BUFF_SIZE];
/***************UCSRA***************/
#define RXC  7//接收结束
#define TXC  6//发送结束
#define UDRE 5//数据寄存器空
#define FE   4//帧错误
#define DOR  3//数据溢出
#define PE   2//奇偶校验错误
#define U2X  1//倍速发送
#define MPCM 0//多处理器通信模式
/***************UCSRB***************/
#define RXCIE 7//接收结束使能
#define TXCIE 6//发送结束使能
#define UDRIE 5//数据寄存器空使能
#define RXEN  4//接收使能
#define TXEN  3//发送使能
#define UCSZ2 2//字符长度
#define RXB8  1//接收数据位8
#define TXB8  0//发送数据位8
/***************UCSRC***************/
#define URSEL 7//读UCSRC时为1,写UCSRC时为1
#define UMSEL 6//0为异步,1为同步
#define UPM1  5//校验位
#define UPM0  4//校验位
#define USBS  3//停止位
#define UCSZ1 2//字符长度
#define UCSZ0 1//字符长度
#define UCPOL 0//时钟极性
/***************UBRRH***************/
/*#define URSEL 7//读UBRRH时为0,写UBRRH时为0*/
void usart_init()
{
  UCSRA=0x00;
  UCSRB|=(1<<RXCIE)|(1<<RXEN)|(1<<TXEN);
  UCSRC|=(1<<URSEL)|(1<<UCSZ1)|(1<<UCSZ0);
  UBRRH=(FREQ/(16*BAUD)-1)/256;
  UBRRL=(FREQ/(16*BAUD)-1)%256;
  #asm("sei");
}
void usart_char_send(unsigned char ch)
{
  while(!(UCSRA&(1<<UDRE)));
  UDR=ch;
}
void usart_str_send(flash 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usart_char_send(*str);
   str++;
}
}
interrupt[USART_RXC] receive_str()
{
  rec_buf[buf_num]=UDR;
  if((rec_buf[buf_num]=='\r')||(rec_buf[buf_num]=='\n'))
  {
    usart_flag=1;
    rec_buf[buf_num]='\0';
    buf_num=0;
  }
  else
  {
    buf_num++;
  }
}
程序command.c: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define command_size 6
flash unsigned char *commands[]=
{
  "china",
  "hunan",
  "shaoyang",
  "xinshao",
  "taizhimiao",
  "niutoucun"
};
/*unsigned int compare_str(unsigned char *str1,flash unsigned char *str2)
{
  while((*str1!='\0')&&(*str2!='\0'))
  {
    usart_str_send("1");
    if((*str1<='z')&&(*str1>='a'))
    {
      if(*str1-*str2==32)
      {
        str1++;
        str2++;
      }
    }
    else if((*str1<='Z')&&(*str1>='A'))
    {
      if(*str2-*str1==32)
      {
        str1++;
        str2++;
      }
    }
    else if(*str1==*str2)
    {
      str1++;
      str2++;
    }
    else {usart_str_send("2");return 0;}
    if((*str1=='\0')&&(*str2=='\0')) {usart_str_send("3");return 1;}
    if(!(*str1&&*str2)) {usart_str_send("4");return 0;}
  }
}*/
unsigned int compare_str(char *s1, flash char *s2)
{
//uchar i;
//uchar result;
unsigned char temp='a'-'A';
//char *Str1;Str2;
//Str1=s1;Str2=s2;
while((*s1!='\0')||(*s2!='\0'))
{
  if(*s1!=*s2)
  {
    if((*s1<'A')||(*s1>'z')||(*s2<'A')||(*s2>'z'))   //防止将26个大小号字母之外的
   return 1;            //字符判断为与26字母相同
   if(((*s1>'Z')&&(*s1<'a'))||((*s2>'Z')&&(*s2<'a')))  //例如'!'与'A'
   return 1;
   if((*s1+temp)!=*s2)
   {
    if((*s1-temp)!=*s2)
    return 1;
   }
  }
  s1++;
  s2++;
  if((*s1=='\0')&&(*s2!='\0'))
  return 1;
  if((*s1!='\0')&&(*s2=='\0'))
  return 1;
}
return 0;
}
unsigned int compare_command(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i=0;
  for(i=0;i<command_size;i++)
  {
    //usart_str_send("5");
    if(compare_str(str,commands[i])==0)
    {
      //usart_str_send("6");
      return i+1;
    }
  }
  return 0;
}
该程序编译运行后,用SSCOM工具和STC-ISP的串口调试工具调试都会有问题,但是用超级终端调试运行却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求大师问解答

网友A:
可能是发送方式的问题,选择16进制发送还是字符方式发送

网友B:
什么问题?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C:
也可能与你发送或接受速度有关!
对于可靠性要求严格的通讯,必须要有适合的协议!你单片机不加判断的往发送BUFFER里丢数据,很容易造成接收BUFFER被覆盖!
因为每个BYTE间隔时间太短,接收处理器来不及处理BUFFER里的数据!建议你分包处理数据,每个包不要超过接收器的BUFFER数,每包发送结束后,加入应答或延时,然后发送下一包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与你发送或接受速度有关!
对于可靠性要求严格的通讯,必须要有适合的协议!你单片机不加判断的往发 ...

欢迎您在有时间的时候  总结一下相关串口的经验来分享啊

网友C:
接收端要有一定的BUFFER,也就是接收缓冲。发送端发送每包数据不要超过接收缓冲数据。每发送完一包数据后,接收端要发出应带,确认接收数据的正确性,同时告诉发送端可以继续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