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接收串口,偶尔接收首字节异常重复?

楼主(2013-02-20):
芯片是M3
1.用921600速率开发串口,这时候会出现过载错误, 手册上写串口最高支持的速率应该是4.5M,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错误,
想问下香主,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过载
2.  改用DMA方式,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偶尔会出现DMA接收的首字母异常重复,想向大家请教下可能发生的原因

网友A:
中断来不及响应, 数据来不及读取就过载了.

网友B:
1、你的速度这么快,八成是来不及处理
2、一般是DMA中断产生处于临界点,比如你刚收完首字母(上一次的最后一个数),DMA中断产生了,重新收,于是首字母又收一次(这一次的第一个数)。

网友C:
问题没描述清楚,  DMA用中断了吗? 异常重复,具体是怎么样的?不然只能猜了

网友D:
是否你在上一次最后一个字节还没有送出前,就更换了缓冲

网友E:
可能是响应速度跟不上   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F:
    用DMA,STM32的串口可以达到8Mbps的速率。不用怀疑ST的手册,好好检查你的代码,查查在哪处理的时间过长,或缓冲区的长度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速度这么快,八成是来不及处理
2、一般是DMA中断产生处于临界点,比如你刚收完首字母(上一次的最后 ...

我的DMA是接收完成中断
例如 接收三个字节 AA BB CC
但是有时候收到 AA AA BB(此时触发中断),然后剩下的CC串到下一组数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你在上一次最后一个字节还没有送出前,就更换了缓冲

确定不是上一次的最后一个字节

是这一次的第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