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程序求解

楼主(2013-02-20):
void TentoSixteen(unsigned int nx)
{
  u8 H_Bit,L_Bit;

  if(nx>=256)
    {
          H_Bit=nx/256;
          L_Bit=nx%256;
          x16L = L_Bit;
          x16H = H_Bit;

     }else {
            x16L = nx;
            x16H = 0x00;
           }
}

楼主:
是怎么实现的 谁能举个例子说明下 谢谢

网友A:
/* 假定unsigned int 是16bit, hex[4]是存贮转换的结果*/
void TentoSixteen(unsigned int nx, u8 hex[4])
{

  u8 i=0;
  for (i=0;i<4;i++)
{
        *(hex+i) = u8(nx&0x0F);   /*从低到高存贮16#的数据*/
        nx>>=4;
}

}

错了错了,是16进制的!呵呵~~
兄弟,你这个是转二进制的!

网友B:
呵呵,楼上英文翻的有意思,一般写成Dec2Hex

网友A:
测试源代码:

#include "stdafx.h"

/* 假定unsigned int 是16bit, hex[4]是存贮转换的结果*/
void TentoSixteen(unsigned int nx, unsigned char  hex[4])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i<4;i++)
{
        *(hex+i) = unsigned char (nx&0x0F);   /*从低到高存贮16#的数据*/
        nx>>=4;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xx = 1345;
        unsigned char result[4],i;

    TentoSixteen(xx,result);
        for (i=0;i<4;i++)
        printf("result[%d]=%d\n",i,result);
        return 0;
}
在VC上运行测试的结果:
result[0]=1
result[1]=4
result[2]=5
result[3]=0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通过WINDOWS带的计算器,1345 = 0x541;
英文名字是借用1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英文翻的有意思,一般写成Dec2Hex

有空可看下我的回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英文翻的有意思,一般写成Dec2Hex

有空再回来看下我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