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怎么通过点小锤子就能修改编译模式

楼主(2013-02-20):
CCS5.2的小锤子可以选RAM模式和Flash模式,在C2000 Launchpad的例程里找到了这样的用法,但是自己新建的工程怎么也弄不成,有没有弄过的说一下怎么配置的!

楼主:
先谢谢大伙了

网友A:
其实一般情况下可通过选择Debug模式或Release模式,配合.cmd文件来决定你是下载到RAM还是Flash。一般Debug模式配28xx_Ram_lnk.cmd,Release模式配28xx.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