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求助

楼主(2013-02-20):
编译时总是出现如下错误,望高手指点啊
ADD: sdb.M0059: error: Error in component: cy_boot. The cy_boot_v1_10 component (cy_boot) is an Obsolete component. It is no longer recommended for use and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a production version of the component (or an alternative implementation).
Error: cdf.M0005: CyDsFit aborted due to errors, please address all errors and rerun CyDsFit. (App=cydsfit)

网友A:
1.芯片选择对了么
2.是否用2.1去编译2.0的例程

网友B:
程序升级是否完整,我有过升级一半我嫌慢就取消掉了,后来就再也不能用只能重新装一遍的情况了

网友C:
Creator2.0比1.0好用一些。

网友D:
你的文件是在“我的文档下面吗”,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解释

http://www.cypress.com/?id=4&rID=42658

Currently, PSoC Creator does not support building a project from a network share drive. Typically, “My Documents” or equivalent folder is seen as a shared network folder by Windows running on Parallels Desktop. Please save the project in a local folder (sa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and rebuild the example project.

网友E(2014-10-01):
请问 最后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您好,
我在编译结束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CyDsFit aborted due to errors,please address all errors and rerun CyDsFit
请问 这样我应该怎么解决?
首先我的存储目录不存在中文 而且我放在本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里面依然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F(2014-11-18):
上面一个错误是由于使用了现在不支持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