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模式的配置

楼主(2013-02-20):
新建的28069的工程,安装例程中Flash的例子配置的,仿真情况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重新上电就不行啦。有木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2013-12-10):
是不是程序烧在ram中,没写入flash 了呢?

网友B:
在仿真器下肯定是跑在RAM下的   你最后肯定要将.OUT烧写到flash中
应该是有TI提供的烧写插件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2014-01-12):
仿真通过不代表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在烧写的过程中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D:
你确定你烧写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