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教,怎么才能测出一个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2013-02-20):
从公司的角落里扫出来一个变压器,啥子参数也没有写着。但一看就是新的,9成猜测不是坏的。
应该是EI型的。
求教怎么测量出这个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
真的没有办法么?我想知道这个变压器的参数一定有办法的吧。我是新手,真心请教。

网友A:
先量出有几个线圈,有没有抽头,描在纸上,
找出电阻最大的两个抽头,焊好一个220V插头,确定所有线都没有短路,通上220V交流电(建议使用一个220-220V变压器做隔离,或接上一个1A保险丝)。如果最大阻值的那组电阻很小,小于100欧(那这个变压器应该很大),那就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如果是直接接220,最好用插头先小心的碰一下插座里的铜片瞬间通电看看有没有火花,如果有,最好就不要继续了。
然后注意听变压器有没有声音,如果有声音,说明变压器有问题。接下来看变压器在一分钟或几分钟内热不热,如果热,说明不能用。
如果变压器没有声音,也不发热,这时候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其余的每一组线圈的电压。最好戴橡胶手套,否则不要用手捏着导线测。通有220V那组的其他线头不要测。
将电压写出来,就得到变压器的电压参数了。
然后量变压器硅钢片尺寸,查变压器功率表,可以知道变压器输出的最大功率。
另外多组输出的变压器各组功率计算十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出有几个线圈,有没有抽头,描在纸上,
找出电阻最大的两个抽头,焊好一个220V插头,确定所有线都没有 ...

我了个天。
不管如何,您写这么多,我先谢过了。
变压器在公司,明天到公司试试。
:o:)

网友B:
去问厂商吧,没有专业的仪器很多参数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C:
我看他们测试都是测初次级的电感值,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他们测试都是测初次级的电感值,不知道干嘛用。

饱和的问题就是感量的问题,还有尖峰,漏感的问题,你算过变压器就知道了

网友E:
测测各个绕组的电感量,先大致判断下

网友F:
同意LS:测电感是最简单的,还有就是内阻、绕组扎数

网友G(2013-03-27):
问厂商工程,或者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H:
知道输入的话,输出才能测试出来

网友I(2013-05-17):
幼儿园的阿姨真多!…哈哈!…

网友J:
真乱 什么都有

网友K(2014-01-06):
基本同意4楼的,但220VAC测试电源应该通过交流单相调压器由低电压(如30VAC)开始进行测试,同时检测检测电流、温度等,当然最安全的是再加入一只比测试变压器铁芯大一倍的220:220隔离变压器。

网友L:
直接测量电感。用谐振测量。要是嫌太麻烦的话就直接接220.测另一端电压多少。就知道比例了至于功率这个比较麻烦。何况就算买的变压器标的功率也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M:
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是我们公司一位资深工程师教我的,而且这样测过几次,也还是比较准确的。
首先你得有一个能测量电感量的仪器,我们用的是数字电桥,电感表也行。再说明一下,我们测的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没有试过。
在你的变压器线圈上绕上几圈线圈,测量你绕的线圈的电感量,然后再测量变压器原有线圈各个绕组的电感量。用电感量之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算出变压器的匝数就行了。至于绕组方向这个方法是没法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