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WM占空比

楼主(2013-02-20):
C2000的launch pad用ePWM调制PWM,看了一些英文的文档了,有了模糊的概念,但是还是不清楚占空比是怎么样子计算的,我要怎么样调制出特定的占空比的PWM,要如何设置。求大家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2014-05-28):
一个周期内高电平占的时间与整个周期的比值不就是占空比吗?

网友B:
选项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设置

网友C:
怎么样调制出特定的占空比的PWM, 这只是写一下寄存器就完成了
倒是怎么得到的占空比, 其实有很大算法还是很复杂的. Ti 官方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和例程可以学习. 就不细说了.

网友D:
这是啥时候的问题啊?被翻出来了

网友E:
同意,输出简单,有个寄存器配置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