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3-02-20):
要求工业应用,低功耗,成本低。
引脚和flash不作要求

网友A:
这个就困难了,PIC里面找小机型吧。

楼主:
目前看的就是PIC16系列,但是低功耗还没底

网友B:
低功耗是相对论的,只要有比它功耗高的选择,它就叫低功耗

网友A:
你要低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C:
低功耗非430莫属,但是工业条件下没做过测试,只能打个问号。不过见过一个大公司做电表水表燃气表是用的430,就是考虑到他功耗低。

网友:
成本低到多少。功耗低到多少?不然有太多的都可以选择

网友D:
成本低到多少。功耗低到多少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实际是2个需求:
一个是低功耗、低成本、最好工业级别。
一个是低成本、工业级别(有电机)。

这样硬件差不多,想用一块片子,这样硬件和软件开发都要减少很多的工作量。

使用目的类似于变送器,一个单片机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并传输。比如三两分钟采样传输一次,寿命一年,电池是5AH的。

资料可以网上瘦瘦,没有的话,给我留个邮箱,我发你了。
EG89M52

网友E:
5AH的电池,一般的单片机都能支持一年的。当然传感器耗电要少。

楼主:
这个能先估算一个数值,但是除了传感器和单片机,其它硬件电路的耗电需要有个样机才能测试。
目前看中了PIC16F1938和MSP430.
个人感情方面更愿意用前者。

网友:
笙泉的MA86FE/L104也可以,成本要比前两者低,也是工业级的,L是低功耗的

网友F:
现在新唐出了个代功耗的NANO M0系列,待机功耗1uA左右

网友G:
PIC16F1938不是低功耗版本,你看看PIC16LF1938 功耗低

网友H:
还能再宽泛点么。。。 adu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能再宽泛点么。。。 aduc的

价格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唐出了个代功耗的NANO M0系列,待机功耗1uA左右

工业级别新塘的不是很放心。
可能是之前工业的都选PIC,没有出过问题,形成的心理依赖吧

网友I:
看看飞思卡尔的MCU,符合你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飞思卡尔的MCU,符合你的要求的

贵啊

网友J:
专业设计单片机,三哲控制器,单哲控制器,功能强大,价钱优惠,联系电话15306793181,QQ290502984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业级别新塘的不是很放心。
可能是之前工业的都选PIC,没有出过问题,形成的心理依赖吧 ...

凭心而论PIC的工业上做得确实不错

楼主:
飞思卡尔的M0+,L系列号称低功耗,低成本,工业使用,还没有拿到具体报价

网友K:
国产MCU也有做的不错的,貌似士兰的低功耗领域不错!

网友L: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的M0+,L系列号称低功耗,低成本,工业使用,还没有拿到具体报价

飞思卡尔ARM M0+的我可以帮到你

网友M:
低功耗还是相对的吧,当你的电路其他部分耗电很厉害的时候就单单研究单片机的功耗有意义么?

网友N:
LZ你好,我们单片机都是工业级要求,工作状态时ma级别,掉电状态时ua级别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N:
LZ你好,我们这边都是工业级的单片机,功耗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楼主(2013-03-22):
引用 网友N:
LZ你好,我们这边都是工业级的单片机,功耗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哪家的

网友O:
Energy Micro的可以看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哪家的

我们是台湾笙泉的

网友P:
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N:
楼主以前有接触过笙泉?

楼主:
谢谢大家,选了PIC低功耗系列

网友Q(2013-05-25):
低功耗 最低可以达到1UA,工业级别
同时flash有4K,管脚有8、16、20脚位
如果觉得合适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R(2013-08-31):
我们的这一颗应当比较合适的.工业级芯片,抗干扰能力好.保密性好.能工作到1.6V,开发也方便,就用义隆的单片机EM78P153S开发即可.好用,管脚一一对应.

网友S:
ST的8位mcu也是低功耗的啊!但是你这个说的不精确也不太好给你推荐型号!要是有兴趣可以加QQ:1271910597

网友T:
国产的考虑不

网友U:
富士通~~~:lol

网友V(2013-10-17):
本公司一級代理台灣松翰單片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