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 CRC 出错求解

楼主(2013-02-20):
使用SPI的CRC校验的时候   每次都是发现同样的数据 0XAA 但是后面发生的SPI CRC校验值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  求指点 求讨论。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p[3];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SPI2_Init();

  LED_GPIO_Config();
  LED1(OFF);

  while (1)
  {
        SPI2_CS_LOW();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AA);
        SPI_TransmitCRC(SPI2);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p[0]=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CRCERR)) == SET)
        {
                p[2]=1;
        }
        else         p[2]=0;
        p[1]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SPI2_CS_HIGH();
        Delay(0xff);
  }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 AF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2_CS_HIGH();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CPOL=0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CPHA=0 数据捕获第1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SPI_CR1|=(1<<13);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SPI_CalculateCRC(SPI1,ENABLE);
  SPI_CalculateCRC(SPI2,ENABL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

楼主:
连着多个数据 数据都是0xaa  后面的校验码  没一个相同的  一会一个样  纳闷啊 使用STM8S 写类似的程序,情况是一样的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啊

楼主:
真的沉了

楼主:
SPI2 时钟发生 0XAA  后面跟CRC校验值  生成多项式也没有变啊  CRC校验值怎么老变呢   求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