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大电容 掉电保护

楼主(2013-02-20):
电路如图,采用STM8S103F3P单片机,单片机的数据是时时变化的,所以想在单片机检测到电压低于某一值时开启中断,将所需要的数据存入EEPROM内,想请教各位,采用AD怎么做?怎么产生中断? 这电路是确认可行的。新手求助啊

网友A:
用中断还是轮询,应该差别不大,写EEPROM的时间是ms级的,不在乎这些us级的延时了。
反而是你要保证检测到掉电后,你的CPU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写EEPROM,否则你就悲剧了。图中C16就是悲剧的源头之一,+5V开始掉电后,要过多久C16才开始掉到你检测的特征电压点啊。

网友B:
最关键一点是检测到掉电 把耗点大的东西都关了再存数据。

网友C:
用二极管把电分两路,一路用大电容,给单片机供电,另一路用来检测,分压后送到ADC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