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2-20):
如题:

网友A:
把Sensor的交流信号通过简单的滤波和放大,然后经过双向开关输出给signal,其中双向开关受到来自SW_66的控制。当SW_66为高电平时开关打开;当SW_66为低电平时,开关闭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Sensor的交流信号通过简单的滤波和放大,然后经过双向开关输出给signal,其中双向开关受到来自SW_66的控 ...

SW66标识符的另外一端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W66标识符的另外一端在哪?

另外一端你在图上没有给出来呀~  我猜测可能是单片机之类的MCU的输出引脚

网友A:
或者是机械开关

网友C:
1,传感器信号通过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23HZ),滤波后信号经过两级有源低通滤波,放大。
2,放大后的信号,单片机通过SW_66引脚控制何时关断信号。

网友D(2013-07-26):
谢谢大家的分析,,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