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用单片机检测USB线是否插入

楼主(2013-02-20):
各位高手,此问题想了很久了,仍没有想到理想的解决方案,特上万能的坛还寻求帮助,请各位高手指点.

如何用单片机检测USB线是否插入,也可是硬件的方**
项目要求,如检测到有外部有USB线的插入,则将系统内的DC TO DC打开并输出一个5V的电源通过USB端口给外置移动设备如手机充电,如果检测到USB线的拔出则关闭DC TO DC 的5V输出,以便系统节能,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USB线是否有插入或拔出叫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节能?
如果没插USB设备,就算提供了5V的USB供电电压,也没有电流啊。

网友B:
DC to DC也要电的啊。  定时开DCtoDC检测一下。

楼主:
嗯,就是为了省DC TO DC那10多毫安的静态电流,要知道10多毫安的电流对电池系统的使用寿命影响是巨大的.

定时开DC TO DC之前我也想过了,只是定时去开DC TO DC还是不能做到在没有插入USB线时的零消耗.

网友C:
建议加个电阻检测电流,DC-DC间歇工作,检测是否有电流,然后决定是否继续输出。
如果是连接到usb口,那检测数据线电平就可以了,但是有的设备充电口和usb口是分开的,所以检测数据线电平不可靠

楼主:
谢谢zhaoyu2005的详细描述。

楼主:
有谁见过带开关的usb座子吗?

网友D:
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检测 数据线上的电流 来实现啊 ! 插上USB 设备与没插上 USB 设备的数据线的电流应该不一样吧。
围观来学习下

楼主:
感觉这样不太可靠,正如5楼zhaoyu2005所讲,谢谢!

网友E:
用USB的DC5V控制三极管就OK了吧

楼主:
哈哈,楼上没搞清问题喔!是检测是否有usb线扦进后,决定要不要输出5v电压给其充电。而不是检测扦进来的usb线是否有5v电压。

网友F(2013-08-31):
移动电源?从电池接个大电阻到5V输出端,从输出端再接个电阻到IO口,当有手机接入时将口线拉低,检测到这个信号时,打开DC-DC输出.

电池+ ---/\/\/\---+----USB+
MCU IO---/\/\/\---+

网友G:
其实一点都不难,我做的剃须刀,可以做到2uA的待机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一点都不难,我做的剃须刀,可以做到2uA的待机电流。

你用线性电源吧?用开关电源不可能到低到这个地步

网友I:
主要就是如何控制USB端口   能够将USB  这一块   在不用的时候关断

网友I:
通过分压电阻   采样之后   通过IO口直接控制   这样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