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知道有现成的PWM控制的高压稳压开关电源

楼主(2013-02-20):
如题 ,我需要输入DC24V以下的,输出可以是100-1000VDC的就行,坐等解答~

楼主:
高手们都去哪了?

网友A:
这个很少,高手也少。

网友A:
说说你要多大电流,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要多大电流,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个。

mA级别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级别的就行

电压范围可调?

网友B:
输出可调的话比较难,要是稳压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可调?

100,250,500,1000,这四个固定输出就行

网友A:
现成的1KV   PWM升压不多,
因为在1KV的民用系统中,这个电路多用于汞灯管。
而且用的是限流装置,而不是稳压。
12V-200多V最常见的是电源逆变系统,你可以以这个为模板,改造变压器得到250V(有些有预留功率的直接可以改电阻)
500V和1000V除了变压器支持外,还需要改电路。因为300V以后很容易出现击穿放电,原来用于200多V的电路就不可以用了。
另外,直接用一个线圈通过调整的方法来输出100-1000V是很难的。因为电压跨度太大,某几个元件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1KV   PWM升压不多,
因为在1KV的民用系统中,这个电路多用于汞灯管。
而且用的是限流装置,而不是稳 ...

不错不错~很详细~我也调研了下~ 需要定制~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