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的读出的值老是跳。为什么?

楼主(2013-02-20):
参照网上例程写了个CS5532的程序。连续转换。转换后,读出的转换值老是跳。这是为什么啊。
如下: 请高手多多指教
AD_ULFlashID is 56E7,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7,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7,
AD_ULFlashID is 56E7,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6,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5,
AD_ULFlashID is 56E5,
悲催了,又变了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3,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4,
AD_ULFlashID is 56E3,

网友A:
要先校准的吧

楼主:
cs5532进行自校准了是这样,不自校准的话,值是从56E7到56F2,慢慢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5532进行自校准了是这样,不自校准的话,值是从56E7到56F2,慢慢增了。

你的程序采用滤波算法了吗?你一楼的数据是多长时间采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采用滤波算法了吗?你一楼的数据是多长时间采集一个?

没有用滤波算法。多长时间不知道,目前就是写了个连续转换,然后串口输出转换信息的小程序。

网友B:
微小的跳动是很正常的,多数是由于数字电路干扰了模拟电路造成的,大部分可通过PCB布局改善...

网友A:
楼上说的对。适当调整PCB布局和采用滤波算法吧,采集的数据能更稳定一些。

网友C: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单点连接
2 提高供电质量,家滤波电容、去耦电容
3 硬件滤波,软件滤波。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这个 ,在不加载的时候都会有跳动 ,这是正常的。成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这个 ,在不加载的时候都会有跳动 ,这是正常的。成熟产品

可是,之前用的AD7715就没有这种情况。一直很稳定。只是偶尔增一或减一。 郁闷哦

网友E:
很稳定了,加软件滤波

网友F:
波动也不大呀!

网友G:
关键是跳动的1个字代表的变化量是多少,这才有意义,和校准不校准有毛关系。另外,连续转换每秒钟转换10次和每秒种转换400次能一样吗?最起码应清楚现有的连续转换次数是多少?

网友G:
CS5532这样的芯片是24位分辨率,芯片本身的精度相当高,不要考虑芯片本身的问题,只要考虑自己的设计是否正确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之前用的AD7715就没有这种情况。一直很稳定。只是偶尔增一或减一。 郁闷哦 ...

如果板子没有问题,可能是传感器地线没有接好,还不行就加个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H(2013-07-23):
你好    我现在正在用CS5530的芯片,调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我也发帖了,不知道可否将你的驱动程序发我一份参考下,huzhiyangabc5@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I(2015-09-28):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这个 ,在不加载的时候都会有跳动 ,这是正常的。成熟产品

双通道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J(2017-05-22):
楼主,求代码,搞了好长时间,出不来,感谢!1085240838@qq.com

网友K(2019-04-25):
引用 网友I:
双通道需要怎么操作

双通道操作起来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现在正在用CS5530的芯片,调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我也发帖了,不知道可否将你的驱动程序发我一份 ...

问题解决了么,可以给我一份驱动么,416785451@qq.com

网友L:
哪位大神给我一份51的驱动好么。10块钱。41678545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