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C5883L电子罗盘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2-20):
      本人最近买了一个HMC5883L电子罗盘模块来玩,把Datasheet看了几遍,大致懂了原理了。也把卖家提供的测试代码看了,修改了一下,(原来的是用1602来显示的,我改为用串口字符形式显示了)。但是出现了数据一直不变的问题,怎么移动模块都是这样。用16进制来显示数据,就会程周期性的变化。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串口软件?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串口软件?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就是用STC烧写程序的那个软件,换了一个串口软件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从硬件角度来看,
你要保证周围没有铁制器件 包括屏什么的
而且周围的器件也要离开IC 稍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硬件角度来看,
你要保证周围没有铁制器件 包括屏什么的
而且周围的器件也要离开IC 稍远点. ...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原来 1602 显示正常的话, 不排除你改的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的,因为我手头上没有1602,所以想等回到学校再继续弄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的,因为我手头上没有1602,所以想等回到学校再继续弄了,谢谢

不客气。多多交流: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handshake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我用1602试了是正常工作的,我觉得应该是iic总线和串口之间的问题

网友D(2015-12-05):
可以留下个联系 方式 么  最近 我也在做这个  有点问题 可以打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