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压缩带宽和降低噪声的关系

楼主(2013-02-20):
加大反馈电容可以压缩运放带宽!

现在,有一输入信号(含有噪声),信号带宽大约2M,送入低噪运放,打算加大反馈电容,从而使运放电路带宽降下来,获得含有极小噪声的输出信号。

此方法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通过“压缩运放带宽”抑制噪声的原理是将通带外的噪声去除,若你的信号带宽本就较窄则是有效可行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压缩运放带宽”抑制噪声的原理是将通带外的噪声去除,若你的信号带宽本就较窄则是有效可行的方法。
...

信号自身带宽大约1M ,如果我压缩带宽到1M左右,不知道去除噪声的效果会怎么样?
会很明显的发现噪声变小吗? 不知道1MHZ带宽的白噪声 到底有多大的峰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自身带宽大约1M ,如果我压缩带宽到1M左右,不知道去除噪声的效果会怎么样?
会很明显的发现噪声变小 ...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噪声类型和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