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传输,噪声问题

楼主:
图中A点为运放输出有用信号,当然包括一定的噪声。
   (实测无信号时,A点噪声2mv)
B点与A点相距若干米,假设1米吧,那么,A点输出的有用信号到达B点之后,叠加在有用信号中的噪声会增加多少?

1、增加的这个噪声是怎么来的?
2、传输的这个线缆如果屏蔽起来,B点噪声是否依然会比A点大?

网友A(2013-02-20):
首先B点的信噪比肯定比A点低(由空间辐射干扰和B点的自身干扰叠加所致),定量则无法凭空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B点的信噪比肯定比A点低(由空间辐射干扰和B点的自身干扰叠加所致),定量则无法凭空确定。
...

A到B 用屏蔽线缆,可以使B点的信噪比 保持和A 一样吗?

网友B:
难。
如果那么容易保证的话就不用把高清信号数字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到B 用屏蔽线缆,可以使B点的信噪比 保持和A 一样吗?

多少总有一点损失。

网友C:
用屏蔽线肯定会好一些,但是一定会有干扰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