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波形有异常,求解

楼主:
A点输入方波,B点期待的波形如图中1曲线所示(这里不考虑方波下降沿产生的负半周信号)
但实际中B点波形如图中2曲线所示,信号上升阶段有一个小拐,虽然曲线画的有些夸张,但示波器还是清晰可见此小拐。

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奇怪!!
如果提供信息过少,我可以继续提供

网友A(2013-02-20):
你把前面的那个电容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前面的那个电容去掉试试?!

就算去掉了A点的那个电容 又如何呢?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小拐"

网友A:
如果信号频率不高,我怀疑是两个电容对信号的移象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频率不高,我怀疑是两个电容对信号的移象造成的。

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1、频率高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2、怎么消除这种现象呢?是不是我电路哪里不匹配造成的啊

网友B:
把B点前移,看波形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