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3-02-20):
top

各位大侠,小弟刚学BGA走线 。 如图通过protel自动扇出功能扇出的BGA走线, 这样扇出BGA 可以吗 ,过孔(内8mil,外16mil)够不够大,还有线宽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A:
自动扇出,这个尺寸可以的
当然,有时候也要看球距的
一般自动扇出后,都要根据走线自己调整的,否则出线很困难  外围的同功能的线要一缕缕的
给份资料,自己看看吧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布线不畅时,可以把相邻的电源、GND(一般BGA都会有几十个以上的管脚干这用的)合并一部分。一般2-3个管脚共用一个过孔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走线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资料是否包含了如何使用自动扇出?

网友D(2018-07-04):
焊盘是通孔  自己拉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