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异常

楼主(2013-02-20):
运放型号是TI的OPA376,参考Ib最大为10pA,Vos最大为25uV。应用是典型的单电源供电、对微弱信号(mV级)反向放大20倍,目前产品已经小规模生产了,现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跑一段时间后,个别板子上的该功能电路部分运放的同向、反向引脚的压差增加到2mV,在输入为0时,输出也有40mV左右的偏置误差。运放应该已经损坏,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啊,感激不尽。

楼主:
贴片回来,也有极个别的这种现像Vos很大,ESD影响?

网友A:
是不是输入共模电压过高引起的损坏?

网友B:
楼主能贴出电路来看下么?
这种问题,多半是静电导致输入口的内部ESD电路损坏,从而Vos就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