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怎样在嵌入式开发当中引入浮点运算

楼主(2013-02-20):
     在做嵌入式硬件开发当中,经常要用到浮点运算的,这个不像一般的加减乘除运算,很复杂的。
     而浮点运算美其名曰——就是实数运算,因为计算机只能存储整数,所以实数都是约数,这样浮点运算是很慢的而且会有误差。现在大多数机器都是32位的,也就是说32位都用来表示整数的话,那么对于无符号整数就是0 到 2^32-1,对于有符号的话就是-2^31 到 2^31-1。
   还是不太明白的,请高手来解答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 C 语言开发.
定义变量为 float 类型.
与其参与运算就自然使用浮点运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C 语言开发.
定义变量为 float 类型.
与其参与运算就自然使用浮点运算了. ...

同意

网友C:
定义变量为 float 类型

楼主(2013-05-13):
好了,这个额问题的结贴了,大家有啥补充的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