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流电容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好?

楼主(2013-02-20):
仪表用的采集电路,隔直流电容,用于滤除直流分量,测量交流分量,容量至少大于等于10uf,直流分量很小,2v,交流分量最高才300mv,希望小体积低成本,选用什么类型的好?
用贴片多层陶瓷电容合适吗?
(最为关键的是,不能影响后级的测量精度)

网友A:
陶瓷电容

网友B:
回复有积分?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贴片的陶瓷电容就可以了,我用过。

网友E:
磁片、电解,钽电解得按你的需求吧,成本、频率、体积、性能,磁片应该是问题不大。低耐压值的不贵。

网友F:
0805 封装的陶瓷电容可以,另外看你耐压 耐压高 适当增大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陶瓷电容就可以了,我用过。

仪表用的哦,不会影响后级的测量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用的哦,不会影响后级的测量值吧?

陶瓷电容有两种,一种对温度敏感,一种稳定性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有两种,一种对温度敏感,一种稳定性很好的.

请问稳定性好的具体型号是什么?X7R的?好买吗?大约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稳定性好的具体型号是什么?X7R的?好买吗?大约多少钱?

X7R的对温度敏感,用另一种,电容量小一点.都是便宜得很.如果没有合适的,用聚苯乙烯或聚碳酸脂的,这两种材料的电容温度稳定性也好,电容量可能大点.因很长时间了,说不出具体型号,抱歉.还有,如果你的仪表是智能的,我建议用
X7R的试试看,用软件也可以消除一些温度系数产生的误差.

网友G:
一定要大于等于10uf吗?这样的陶瓷电容可能稍贵,

网友H:
小小pf级的陶瓷电容就可以啦  为啥要大于10uf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仪表用的哦,不会影响后级的测量值吧?

可以使用的,我就是用在仪表上面的测试交流电压的。

网友I:
要依靠电容的各项特性比较稳定来保证测量精度,估计最后都是难为自己,难为采购,难为工人,也难为了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