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编译错误

楼主(2013-02-20):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98a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修改.cmd文件,在page1定位到.text段,修改length。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C(2013-04-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3楼提供的方法,我解决了

网友D(2014-06-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E(2014-08-03):
是 page 0.中的空间0x98a已经放不下了,

把CMD文件再重新安排一下,或者,将把过程或变量用section(#pragma DATA_SECTION)命令指定到其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