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一个AD转换进行中断

楼主(2013-02-20):
外部进入一个电压信号,然后向通过AD转换,变成数字量,想与预设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高于预设值就降低,低于预设值就升高,然后想再通过DA输出模拟量,转为电压信号,请问该怎么弄比较好,求帮助

楼主:
越细节越好,多谢了

网友A:
也可以输出用PWM+PID算法+外部整形电路输出电压,适用于不带DA的IC

网友B:
不知道你使用什么CPU啊,需要根据具体的CPU资源决定细节的

网友C:
LZ自己的想法就很不错

网友D:
cpu用神马型号的

网友E:
围观 感觉想法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