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东西加外壳问题

楼主(2013-02-20):
(无正文)

网友A:
三视图:AtoCAD
三维建模:solidworks,Proe
造型设计:犀牛,3DMax
机加工价格:要看你的复杂程度还有用的材料种类,材料大小确定。
按键:可以定做一个Pvc的银浆面板,也可以直接焊在板子上的机械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视图:AtoCAD
三维建模:solidworks,Proe
造型设计:犀牛,3DMax

比如就一个手机外壳大小了,结构还要简单 ,最好能多举例说明

网友A:
不管大小用,用以上的软件画图都能解决问题。这个没法举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大小用,用以上的软件画图都能解决问题。这个没法举例子。

我问的是 机加工费用 举例  ,而不是 软件画图举例

网友B:
taobao搜一下,有接面板加工的,一块也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 机加工费用 举例  ,而不是 软件画图举例

机加工费不同材料,不同大小,不同复杂程度,不同供应商不同啊。你直接设计好图纸,找人做不就行了。在这问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如果只是diy用,还是买个通用的外壳吧。网上就有卖的。自己设计,再去订做不合适,量大才适合订做。

网友D(2013-04-05):
3D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