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spi程序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20):
STM8的spi程序在IAR里面调试是正常的。当拔了usb再插上,程序就不跑。这时如果手动复位,或在iar里调试,就可以恢复。

其他没涉及spi的程序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2013-06-07):
试试用软件仿真一下 看看串口设置

网友B(2013-11-07):
估计程序得加上某位的清零或置位,具体得看手册。曾经碰到类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