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887不运行

楼主(2013-02-20):
用PICkit2烧写16887,只是想先点亮一个LED,程序就两句:TRISD = 0X00;PORTD =0X01;编译、烧录都无提升异常,LED灯有时亮一会就灭,有时直接不亮,这是怎么回事来呢?程序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重新换一个IC烧录一样得情形。(PROGRAMME后释放,并没有进入调试模式)
ps:无外接晶振,本默认就是用自带得内部4M晶振,
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难道是我买得两个PIC都是假的?
请各位有建议得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个真和芯片没啥关系,和你的写的代码有关系。

1、PIC上电时PORTD的默认值是不确定的,可能为0,也可能为1
2、LED存在一种辉光效应,也就是点亮后到灭掉有一个滞后
3、以上两个问题造成你的现象。

自己思考吧,如果还想不明白,就去翻翻书或者画图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和芯片没啥关系,和你的写的代码有关系。

1、PIC上电时PORTD的默认值是不确定的,可能为0,也可能为 ...

今天调着调着就有一个可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总感觉,就是哪两句话,应该不是我程序上写错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调着调着就有一个可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总感觉,就是哪两句话,应该不是我程序上写错 ...

如果你自认为不是,那么别人怎么说也已经没用了。

网友B:
你没写配置位

__config 0x0123456789;这个你没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