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压电效应

楼主(2013-02-20):
电容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压电效应
在震动的情况下吗

网友A:
没听过,比较新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比较新鲜!

我也没听过,说来听听吗.目前只知道晶体有压电效应

网友C:
听说过压电晶体、压电高分子、压电陶瓷,没听说过普通电容有压电效应

网友D:
陶瓷电容有的,只要脉冲频率在人的听觉频率范围内,可以听到轻微的声音。我在用100uF陶瓷的时候遇到过,当时是几秒钟唤醒一次,给那个陶瓷电容充电(其实就是打开某个单元的供电),可以听到搭搭的声音。

网友E:
楼主说“我在用100uF陶瓷的时候遇到过
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F:
提供一条信息,楼主说的电容的压电效应,可能说的是变容二极管的电容电压效应,它是依二极管反向电压与结电容之间关系而制成的一种压控电容器,C-V曲线:(注意图中应该是-Vd)

网友F:
所以楼主先弄清楚什么原因引起电压变化,进而依据器件C-V曲线获得电容C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我在用100uF陶瓷的时候遇到过
有这么大的吗?

你查一下看呢。

网友:
陶瓷电容充放电就会有压电效应。电容在PCB上伸缩使PCB振动会让人耳朵听到。
村田专门有一款加耳朵的陶瓷电容,为的就是避免产生噪音。

网友:
详见如下链接 http://www.elexcon.com/news/132015.html
也可百度 陶瓷电容器啸叫的解决方案

网友E:
长见识啊!以前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
电容的压电效应原理是什么?

网友G(2013-04-09):
由于陶瓷电容器使用的介质陶瓷陶瓷,有一定的压电效应(通俗说就是通电后发生机械振动)。一般使用频率在20-20KHz范围内,蜂鸣现象比较明显。对于电解电容器如钽电容或者铌电容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H(2015-04-27):
引用 网友G:
由于陶瓷电容器使用的介质陶瓷陶瓷,有一定的压电效应(通俗说就是通电后发生机械振动)。一般使用频率在20 ...

学习了

网友I(2018-11-09):
压电效应使介质变形,静电引力令极片颤抖。

网友J:
上培训班时,老师讲过。电路板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