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 唤醒求助

楼主(2013-02-20):
各位老师
    本人用sn65hv1040用于can总线驱动器。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can总线休眠唤醒。我看了datasheet,上面说8脚电平为低表示正常工作模式,高电平为休眠模式。进入休眠后,当总线发送唤醒帧,1040的rx管脚往控制器发送唤醒中断。
    这样说只要通过控制8脚电平就能控制can节点休眠?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谢谢指导

网友A:
休眠唤醒不应该是 驱动芯片 完成的任务

网友B:
你用的芯片CAN控制器有休眠功能吗,,,,可以用他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