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数据传输的最短间隔(interval)0.1ms的实现

楼主(2013-02-20):
如题请教各位,全速USB数据传输的最短间隔(interval)可以为多少,中断方式和等时方式最短为1ms,
不知道bulk方式可不可以做到0.1ms,如何实现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全速最小轮询时间是1mS,低速是10mS

网友B:
可以,但不能保证。
只要 host 需要接收/发送数据,host 就会发出 BULK 端点的 IN/OUT token,只不过发出的时间不能确定,因为 BULK 传输的优先级是最低的,比如,host 上有一个 BULK 的 URB 在队列中等待传输,但碰巧此时 frame interval 时间到了,host 就会先处理 SOF 和各个 INTERRUPT、ISO 端点的传输,等到全部完成后,再回头来处理队列中的 BULK URB;但如果总线是空闲的,那么 BULK 的 URB 就会立即被处理。总之就是说,BULK 传输最快时可以做到连续传输,间隔仅仅是 USB 规范限定的 packet 之间的间隔(大概几个 us),但当系统中同时存在很多 INTERRUPT、ISO 等等,那么 BULK 传输的间隔就可能很大了。

网友C:
楼上正解,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