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电压测量系统-1(ADC测量部分)

楼主(2013-02-20):
曾经想过要DIY一个比较精确的电压测量系统,其精度比市面上的3位半万用表要高,可以测量到0.0001V,用来DIY一个高精度电源。
查了部分高位万用表使用的专用IC后,发现其中的ICL7135效果还不错,于是做了几块板来测试。
在选择了大量的积分电容做实验后,最终找到了一种可以达到所谓的9999的电容,经测试基本符合要求,但这个电容体积相当大,不方便做成表头的形式。偶然一个机会发现了一片高位的ADC,其性能超过ICL7135并不需要很多元件,于是向凌特公司申请了两片LTC2400回来测试。
LTC2400,24位ADC。5V供电,输入电压为-0.3V-5V,串型数据流,比并行ADC更节省走线,做了块实验板,效果好不错,完全超过ICL7135。
完成后录了个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esGjMY3y9o
电路也相当简单。

楼主:
由于LTC2400精度很高,普通的7805已经不能作为ADC的基准电压输入。在这里,基准使用了高精度的MAX6350或AD586。

楼主:
高分辨率电压测量系统-2(基准扩展部分)

在运行中考虑到AD586的温飘有2PPM,在天热或天冷的时候电压会有偏差,所以后来打算打算使用更高精度的恒温基准来为电路提供基准电压,看了很久,发现性价比较高的只有LM399。
而LM399的输出电压为7V,高于LTC2400的5V。如果用精密电阻做分压,其效果还不如直接用AD586。因为AD586使用的是晶圆电阻,其比值稳定度要比一般的精密电阻还要好。
另外LTC2400的输入电压只有5V,想扩展到10V如果使用精密电阻的话,其稳定度也就无法得到了保证。
为了能使用到LM399的高稳定电压,最终做了一个想到了一个设计方案:
使用电阻将LM399的电压降到5V给LTC2400做基准使用。
另外使用另一对电阻将LM399的电压降到5V内,而将这对电阻分别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LM399的电压和待测电压。由于电阻受温度的影响变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短时间(几秒)内电阻的变化非常小。这样,待测电压和LM399的电压就成了一个比值内的关系。首先将LM399的电压÷测量到的LM399分压=目前分压电阻的比值,这个比值在几秒内的时间是微忽其微的,再用这个比值×测到的输入电压分压,则获得了准确的输入电压。
更方便的就是,这样可以很好的将量程扩展到了10V。
在每一个测量周期,LTC2400分别测量0V 7V 被测电压。然后根据0V的误差(归0误差)和基准电压,得到当前系统中的误差和电阻的比值,再用这两个值算出输入的电压。LTC2400的测量速度约为6次/秒,这样,不需要1秒就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周期。

网友A:
强!太强了。
收藏,明年再细看……
:)

楼主:
RE: 高分辨率电压测量系统-3(DAC输出部分)

在添加了LM399做为基准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测试,发现测量的电压值要比原AD586要准确,而且增加了运放做LTC2400的缓冲,测量输入阻抗也提高了,后觉得四路模拟开关还空出一路,就打算再添点东西,把这路也使用上。于是就有了在这个基础上增加DAC部分的打算。
LTC2400是一个24位的ADC,要想满足它的性能,就必须使用18位以上的DAC。但18位的DAC太贵,所以打算用两个12位便宜的DAC联合输出24位。
由于DAC输出的电压为0-5V,所以决定用一个2.5倍电压放大电路升到12.5V左右。
其实升压电路也有一定的误差,并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除这个误差,决定用主DAC先产声一个电压,测量后用副DAC产生一个电压并降至1/4000做为误差的微调。
之后还考虑到单片机对模拟电路的干扰问题,所以决定使用光藕进行数模隔离。

基本电路图。
这个已经算是有点复杂了。
其流程如下:
设置10.00000V
指定主DAC输出4V
4V被放大到10V(电路中设计放大倍数约2.5倍)
ADC测量基准电压
ADC测量接地电压
ADC测量DAC输出后放大的电压
将DAC输出后放大的电压与10.00000V做比较,得出一个电压差
命令副DAC输出相应的电压纠正电压差
ADC测量输入点电压。

如此循环,ADC都将测出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的差值并通过副DAC纠正,逐步逼近设定电压。
画完图后已经不打算再自己做电路板,便到工厂开样板。
经测试很成功。但测试时临近年末,部分商家已放假,所以只能在垃圾堆里翻出一个坏的显示屏临时调试使用。
使用电脑232接口控制单片机,使系统分别输出0-11V。并用6位半万用表测量。
精确到0.0001V算是没有问题,由于线性度的关系,暂时还无法精确到0.00001V

楼主:
该电路允许研究,参考,收藏。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于电路不明白处本人有回答和技术保留的权利。
另外,对于基本电路常识问题(如运放基本电路,电流电压运算等可以baidu解决的问题)暂不回答。

网友B: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C:
业余条件下,做到0.0001V精度,已经很不错啦~~~

赞一个~~~ :victory:

网友C:
短时间做到0.0001V精度,相对容易~~~

但长时间做到0.0001V精度,就难多了~~~

主要要解决温差漂移补偿问题,关键零件如不做恒温控制,较难实现~~~

网友D:
先弄清楚分辩率和精度, 精度又包括绝对精度,温漂和年老化率
一个焊点或表笔的塞贝克热电效应, 就不下10uV/度

很给力! 论点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做到0.0001V精度,相对容易~~~

但长时间做到0.0001V精度,就难多了~~~

长稳取决于LM399的稳定度,年漂移取决于LM399的老化。
在闭合环路的下,所有数据都与LM399的电压做比较。
所以所有数据的稳定都由LM399而定。
当然,可用更稳定的LTC1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稳取决于LM399的稳定度,年漂移取决于LM399的老化。
在闭合环路的下,所有数据都与LM399的电压做比较。 ...

单纯依靠LM339的稳定度,做到长时间0.0001精度,也难,实际上的温漂和年老化率,也包括所有相关辅助的其他外围器件。有些参数容易修正,有些参数很难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依靠LM339的稳定度,做到长时间0.0001精度,也难,实际上的温漂和年老化率,也包括所有相关辅助的其 ...

那可以用LTZ1000或更高的基准的。

网友E:
高精度仪器都要求在“标准室”里使用。温漂可以不考虑。

楼主:
按要求是必须在一个较为恒温的仪器室里做这种高位测试的。本来也想找间房来专门测试的。可是房价太高了,挨不起。

网友F:
摸摸老大是打算完全开源吗?能把那个电路图给清晰的开源出来吗!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F:
学习中,期待老大的继续分享!

楼主:
回18#
电路图是清晰的,点开来看,下载不了请联系论坛管理员。
要不就上38hot上看吧。

网友G:
分辨率做到uV可以,精度要做到uV级谈何容易?

楼主:
要分辨1uV,按现在的技术已经不难了。很多20/24位的ADC都能做到。
但是,精度是很难保证的。从最开始的基准出来的电压必须保证有足够小的噪声和精确度,还有老化指标和温飘。
然后是电路中的运放,必须保证失调电压够小。
电路中的电阻,稳定度要够高。
还有就是连接中的各种插针和触点。
整个电路中,我没用什么国产元件(不是我不爱国,性能达不到我没法用),不少高精度的国产电阻如RX11  RX70等体积过大。色环电阻大多是山寨的。所以部分电阻只能从高精度仪器里拆。
插针和以前用的切换开关也一样,一般的根本不能满足要求。只能使用以前的军工级镀银产品。
噪声够小了,才能保证分辨率。
所有的ADC都有线性问题,包括我现在做这个也有线性问题,所以这个在7.0000V时很准,1V-4V间就比较差。这个要通过程序里的线性纠正来完成。

当然,你们会问我的表准不准,我可以说不准,因为所有的表都是有误差的,关键是:误差多少。
万用表包括基准误差,也包括线性误差,要保证误差更小,只能购买精度更高的仪器做测量。
几乎所有的万用表都有线性误差,厂家必须根据采样IC的线性误差进行纠正,才能保证测量精度。而线性几乎是不可能完全被纠正的。只是纠正效果有好有坏。在线性纠正这方面,国内仪表也是个空缺,所以为什么我们见到的大型仪表都是进口货,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也是自己做来玩玩,看看自己的实力而已。
但不管准不准,电路是自己弄的,基准和线性都是自己随便可调的。目前的基准是以手上的设备为目标,不一定就是国际基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谁能拿出准的,我就能按准的调整。

网友H:
这个?
bbs.38hot.net/read-htm-tid-29599.html
bbs.38hot.net/read-htm-tid-10184-ds-1.html#tpc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
bbs.38hot.net/read-htm-tid-29599.html
bbs.38hot.net/read-htm-tid-10184-ds-1.html#tpc[/u ...

嗯。还有后面的扩展部分在计划中
http://bbs.38hot.net/read-htm-tid-37519-fpag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