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关于RC滤波电路?

楼主(2013-02-20):
就是最简单的RC低通滤波电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那种
是不是电容端一定要接地呢?

我现在在电话线上传输20hz的信号,因为想滤掉50hz的干扰,就加了个RC滤波,但是没效果.

是因为电话线48V不接地的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同样不清楚

网友C:
提供一下图片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下图片看一下

想念小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念小梅啊

猴哥,你是流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猴哥,你是流氓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E:
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你的两个频率太接近了   貌似电话线的语音信号和adsl一个是几k   一个是20k左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抓流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抓流氓

哈哈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太可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太可爱了

我也觉得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是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