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AutoCAD系列产品对话框丢失处理方法

楼主(2013-02-20):
有时候,AutoCAD系列产品在新建、打开、插入文件的时候,对话框没有了,只在命令行中提供相应的命令提示,还有在选择了IGES命令菜单后不显示文件选择对话框,只在命令行有提示选择文件。

  只要通过修改几个AutoCAD的几个系统变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FILEDIA

  类型: 整数

  保存位置: 注册表

  初始值: 1

  不显示文件导航对话框。

  0 不显示对话框。用户仍然可以通过在响应命令提示时输入波浪号 (~) 来请求显示文件对话框。此方法同样适用于 AutoLISP 和 ObjectARX。

  1 显示对话框。但是,如果正在执行一个脚本或 AutoLISP/ObjectARX™ 程序,将会显示通常状况下的提示。

  ATTDIA

  类型: 整数

  保存位置: 注册表

  初始值: 0

  控制 INSERT 命令是否使用对话框来输入属性值。

  0 发出命令提示

  1 使用对话框

  CMDDIA

  类型: 整数

  保存位置: 注册表

  初始值: 1

  控制执行 LEADER 和 QLEADER 命令时在位文字编辑器的显示。

  0 关闭

  1 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不错啊~

网友C:
菜鸟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菜鸟飘过

你已经不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不菜了

很菜的  能飞过的都是低空飘过  好多次还撞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菜的  能飞过的都是低空飘过  好多次还撞墙了

那你是蜻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蜻蜓

我是菜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鸟

你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