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实验辐射问题

楼主(2013-02-21):
请教个问题有个产品做EMC辐射实验时超标,分析了下超出频率都是主时钟的谐波(想兼容两种不同的模块时钟线拉的有点长,主时钟:12.288M)。
1、想在线上加个磁珠(100M 1000Ω)效果应该会好点吧?加在晶振输出脚上?
2、加磁珠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当100M左右谐振频率输出时,磁珠阻抗为1000Ω左右,谐振频率从晶振引脚的输出功率就变小?如果再加个电容效果会更好?
3、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时钟线周围包裹地?时钟走线不分层?or?

网友A:
1.降低时钟频率。
2.减小时钟线长度。
3.屏蔽。

你的1、2不一定可行,3应该有效果。

网友B:
“主时钟:12.288M”根本就不算高,考虑增大时钟信号的上下沿时间(即降低其谐波频率),这一般可以通过器件的工作模式或参数的合理选择得以实现。

此外,时钟线的布线也很重要,必须考虑采用微带或最好是带状线(三层以上板)形式。

网友C:
这么低的频率用不着多层板, 我这里120M的时钟, 双层板搞定, 完全地过CE/FCC

楼主:
哦也是两层板,以前是四层现在降成本。就12.288可是辐射出来的数据全是它的谐波,主频不好变动。

网友C:
串阻尼电阻了没? 包地了没? 包地的线宽度至少时钟线的2倍宽. 时钟线背面尽量是完整的地层, 包地的线不均长地用过孔与背面相连, 避免某些谐波成分多次谐振

网友D:
1  用地线包围住时钟线
2  时钟线越短越好
3  加个屏蔽
4  调整一下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

楼主:
电阻加了,现在正好压标准线呵呵,我再试试看 谢谢了 。

网友E:
升一版吧,CLK 这东西 很难 抑制掉的, 你压住这几个倍频了,它 又从其他倍频跑出来了!!
建议升一版,吃过药的!!··

网友F:
先看一下,是哪个频点超,在确认是哪个频率造成的。
晶振的电源加磁珠,保证晶振的电源。输出串个22ohm或33ohm的电阻,走线稍粗并且两边包地。
加磁珠就要看磁珠的曲线图了。

楼主:
搞定了是铺地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G(2013-05-23):
时钟降频和屏蔽处理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