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是个电压源?请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13-02-21):
在老外的板子上看到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稳压管是8V2的,正负12V供电:

网友A:
1  Vout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子?
2  这个电路没有输入,又不是能量转换电路,可能会是振荡电路。
3  N161C没有引入负反馈,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当做比较器用的,那么电源电压正负12v,输出就是正负10v,稳压管上端电压就是大约正负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out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子?
2  这个电路没有输入,又不是能量转换电路,可能会是振荡电路。
3  N161C没 ...

这两个运放共同构成负反馈,输出的应该是恒定电压,只是不明白搞这么复杂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希望高手点拨。

网友B:
应该是输出频率11kHz左右,输出幅度7.4V左右峰—峰值的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输出频率22kHz左右,输出幅度7.4V左右峰—峰值的三角波。

能否描述一下工作过程,我模电很烂。

网友B:
积分器+比较器构成的振荡电路。频率计算有误,应该是11kHz左右。已经改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描述一下工作过程,我模电很烂。

应该很容易看懂:上面是典型的反相积分电路。下面是比较器。这样相信你也能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很容易看懂:上面是典型的反相积分电路。下面是比较器。这样相信你也能看懂了。 ...

多谢指教,这种振荡电路平时工作中很少见,试着分析一下:
上电后N161D第14脚输出为零,设N161C第10脚大于零,比较器输出正电压,被稳压管钳位在(8.2+二极管压降0.6)8.8V,电压经过R114和R116:2分压,得到(8.8/(24.3+10))*10=+2.57V反馈回第10脚,维持第8脚输出高电压。同时,8.8V电压通过R113对C115充电,C115两端电压左正右负逐渐上升,第14脚从0输出线性变化的负电压,此负电压通过R160:2与R114引入的电压相加,结果第10脚电压逐渐下降,当第10脚电压降到0时,第14脚输出的负压达到峰值(8.8/24.3)*10=负3.62V,比较器发生过零翻转,输出电压被钳位到负8.8V以后,反馈回比较器维持状态,C115开始通过R113放电,过程与充电相似。14脚电压从负的峰值线性变到0,再到达+3.62V峰值,最终得到峰峰值3.62×2=7.24V的三角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这种振荡电路平时工作中很少见,试着分析一下:
上电后N161D第4脚输出为零,设N161C第10脚大于 ...

再会计算频率就齐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会计算频率就齐了!

我当年的模电课本都找不到了,平时还是单片机用得多,能否告诉计算方法?

网友B:
积分器的输入是方波,其幅值分别是:V1=±(8.2+0.6)V=±8.8V
那么积分的电流就是I1=V1/R113
根据电容的定义C=Q/V=It/V  ∴t=CV/I
在这里,C=560pF V=7.24V  I=I1
∴ f=1/2t=I/(2*C*V)=V1/R113/(2*560pF*7.24V)=8.8V/100K/(2*560pF*7.24V)=10.85kHz

网友B:
最后的频率公式:f=R114/(C115*R160*R113*4)

网友C:
三角波发生电路

网友D:
C115充电时,第14脚为何是负电压,是根据虚短,13脚为0V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15充电时,第14脚为何是负电压,是根据虚短,13脚为0V得来的?

13脚是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加上正压就会在14脚得到负压。

网友B:
楼主已经搞定,剩下的问题都由楼主作答!:lol

网友E:
1级振荡,一级积分。振荡电路

网友F:
同意三角波的说法

网友G:
跟比较器构成的PWM电路有点神似。

网友H:
看来高手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