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怎么获取系统编译时间

楼主(2013-02-21):
IAR编译器是否有两个宏或函数获取当前编译的系统时间!

网友A:
貌似 c语言的__date__  __time__就可以吧

网友B(2013-07-21):
好用的,俺的源码:
INT_Uart1_Printf( "MCU Software Update %s %s\r\n", __DATE__, __TIME__ );
运行结果:
MCU Software Update Jul 21 2013 19:19:44

网友C:
这个参数C编译器都支持.坑爹的是不支持芯片型号指令,即使帮助有这个关键词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