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单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21):
看了很多说单电源的帖子,我感觉自己的理解没有错,仿真也可以了,可是放到面包板上就是不行...
最后接了一个跟随器结果在面包板上输出一直是3点多V,应该不会连错线.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芯片坏了?(虽然不大可能...芯片上的型号是LM324N)

网友A:
实际电路上电以后以后什么现象,怎么个不行法,具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上电以后以后什么现象,怎么个不行法,具体一些。

我改变那两个电阻的阻值,输出还是3.4V左右

网友B:
VCC多大?把输入设置到VCC/2,输出在VCC/2上不?

网友A:
1  在25℃条件下,LM324的输出最高只能到达(vcc-1.5v左右);全温度范围条件下,输出最高是(vcc-2v);
2  你的电源是5v,如果同相端输入超过3.5v,然后电压跟随输出,自然输出就是3.5v左右了
3  你可以试着提高一下电源电压,就能达到你的预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多大?把输入设置到VCC/2,输出在VCC/2上不?

电源5V,我设置的是输入2.5V,可是输出3.4多

网友C:
泥厚加的跟随电路会不会不是单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25℃条件下,LM324的输出最高只能到达(vcc-1.5v左右);全温度范围条件下,输出最高是(vcc-2v);
2 ...

板子只有5V电源, 其实是用来放大一个驻极体话筒的输出的.
再麻烦问一句,如果把324换成3极放大电路的话可以么?我用一个单管共射的,感觉放大倍数不够啊,能不能给一个双管的电路哦?

网友D:
三极管放大倍数单级就足够了,只是三极管量产上一致性不怎么好。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个电路参考,这个应用选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比较好

网友E:
上示波器照片,输入级和输出级的电压波形,用直流耦合.

网友F:
你有没有量输入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凭我的理解,你的放大器可能正负输入搞反了,导致运放饱和至(电源电源-V压降)。否则,你调整两个电阻,电压应该会变的。

网友B:
参考一下5楼的答案,然后再给大家强调一次,不要迷信仿真,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被某些人骂了N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改变那两个电阻的阻值,输出还是3.4V左右

运放直接输出的是最高电平了.肯定是哪里接线错了或者没有接好.

网友H:
我认为楼主接成比较器了,使得输出饱和,维持在饱和电压3.4V左右。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in3的电压,是2.5伏吗?

网友J:
查一下电路吧,原理没有问题,是不是PCB和原理图管脚不对造成的。
5楼说的很对。根据现象:3.4V。如果是5V的供电的话,输出的最高电压为3.6V(不带输出上拉的情况)。和你得到的3.5V很接近。

查找方法:
1. 原理图管脚、PCB封装、规格书对一遍。
2. 如果正确的话,测量IN+端的电压,确认电压是否正确。
你这个现象很可能是把IN+和IN-管脚搞反了。

网友K:
,,,估计是输入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