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三相异步电机转子电感,定子电感是多少?

楼主(2013-02-21):
r1ref=r1c=45×=56.94Ω
(2)由空载、短路试验的数据求异步电机等效电路的参数:
短路阻抗:ZK===199Ω;
短路电阻:rK===111.8Ω;
短路电抗:XK==164.5Ω;
转子电阻的折合值:r'2=rk-r'1=111.8-56.94=54.86Ω;
定子、转子漏抗:X'1σ=X'2σ===82.25Ω;
空载阻抗:Z0===1290Ω;
空载电阻:r0===238.6Ω;
空载电抗:X0===1268Ω;
激磁电阻:rm===100.5
激磁电抗:Xm=X0-XIσ=1268-82.3=1185.7Ω;

网友A:
通过 RL 电路的三角形法就可以计算感抗.
要计算电感, 还得知道空载转速, 而获得电气角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 RL 电路的三角形法就可以计算感抗.
要计算电感, 还得知道空载转速, 而获得电气角频率. ...

50HZ

网友A:
X/ω =  4H 有点太高了吧.
要电气角频率, 不是机械角频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ω =  4H 有点太高了吧.
要电气角频率, 不是机械角频率哦

上面的参数就是用市电改变电压测得的,这个是M04实验电机

网友B(2019-11-08):
好久的贴了,都没有人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