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隔离光耦有贴片封装的推荐吗?

楼主(2013-02-21):
四路隔离光耦有贴片封装的推荐吗?比如TLP624-4有贴片封装的吗

网友A:
tlp281-4 (不建议用,可以看看)
IS281-4

网友B:
tlp281-4太贵,做好了板子都没敢装,虽然说我是个不在乎成本的人,但那玩意是在有些坑爹

网友C:
四路的用磁藕吧。高速,省电。
ADUM1400 ADUM1401

网友B:
磁藕输入输出的电压选择范围太窄,对其可靠性有点不大放心,虽然没有坏过,有一个产品因为体积关系用的它

网友D:
http://www.tosharp.cn/ainfo.aspx?i=907

光耦TLP3052
今日特价¥0.82
库存:28000pcs
制造商:TOSHIBA
封装:DIP-6
最小包装:2000PCS/包
rohs:
光耦TLP285GB
今日特价¥0.59
库存:10000PCS
制造商:TOSHIBA
封装:SSOP-4
最小包装:2500PCS/REEL
rohs:
今日特价¥4.50
库存:5250PCS
制造商:AVAGO
封装:SOP-8
最小包装:750PCS/REEL
rohs:
光耦TLP281-4
今日特价¥2.35
库存:15000PCS
制造商:TOSHIBA
封装:SOP-16
最小包装:2500pcs/盘
rohs:
潮光光耦网特价光耦推荐:
可控硅输出光耦TLP3052,高性价比替代仙童缺货光耦MOC3052,潮光光耦网现货推荐!

最小体积贴片低功耗光耦TLP285GB,高性能,完全替代东芝停产光耦TLP281GB,节省成本200%,先到先得!!

高线性光耦HCNR200-500E,HCNR200 可以用来提供需要良好稳定性、线性度、带宽和低成本等各种广泛应用的模拟信号隔离、HCNR200 具备高灵活度,并可通过应用电路的适当设计带来许多不同工作模式,包括单极/双极、AC/DC 以及反相和同相,HCNR200 为许多模拟隔离问题的卓越解决方案。0.01% 超低非线性度,广泛应用:低成本模拟隔离、交换机、调制解调器、医疗器械等等。。

四通道贴片光耦TLP281-4,以低功耗,小体积为应用非常广泛的晶体管输出光耦,节省PCB设计空间,2010年价格曾一度涨到20元左右,潮光光耦网现低于历史价销售,需提前预定!!

(更多高性价比光耦推荐型号,请登录潮光光耦http://www.tosharp.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路的用磁藕吧。高速,省电。
ADUM1400 ADUM1401

我只是用作IO隔离,没必要用高速的,谢谢

楼主:
我就用TLP281-4了

网友E(2013-12-18):
有的,英国ISOCOM,光耦品牌,做的光耦有直插,贴片,密脚等各类封装都有做,这个品牌做了有30年的历史,只做光耦,您可以参考下,有什么问题可联系我,1217854027,谢谢:D

网友E:
我发的是ISOCOM的TLP521的规格书,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