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保护 PTC热敏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3-02-21):
从网上查过来的资料显示 RS485 保护PTC热敏电阻一般选
MZ31系列的 mz6 mz9
WMZ12A系列
还有K250-120
用过的可以介绍下吗?
一般常用 的插件和贴片的型号是什么。

另外手头有板子用的PTC上面标示是SC6A MEXICO 另一面X72  X030请问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看一下485的电流、电压,然后按照参数去选择
我记得是100mA,耐压超过5V的PTC,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485的电流、电压,然后按照参数去选择
我记得是100mA,耐压超过5V的PTC,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

网上的参数是 PTC则可以采用10Ω左右,100~200MA,耐压250V以上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PTC热敏电阻的阻值如果偏小,会使前端的气体放电管放电特性得不到改善,同时也不能有限限制其后面TVS二极管的暂态电流,所以电阻的几何尺寸应足够大。目前根据阻值10Ω左右,选取的PTC型号为插件的:PTC250-120u, SMD封装的为mSMD010-1812.

网友B:
楼主的问题:PTC上面标示是SC6A MEXICO 另一面X72  X030请问是什么型号。
此型号为最大工作电压72V,维持电流3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X72-030.
阻值有点偏小,防护等级较低的情况下是满足电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PTC上面标示是SC6A MEXICO 另一面X72  X030请问是什么型号。
此型号为最大工作电压72V,维持电 ...

这个PTC热敏电阻是232转485转换器上的。
现准备做一个控制中央空调485接口的主控器 保护等级要什么程度,室内的需要防雷吗?
另外许多电路中都有说道在线路上串接一个隔离电阻防止设备损坏时影响到其他设备,是不是这个隔离电阻设计进485电路中 后端再加保护电路。还是后端保护电路中有PTC热敏电阻了代替隔离电阻,前段隔离电阻就不需要了。(虽然影响不大就是想知道通常的设计方法)。谢谢!!